6RA70报F30求助 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8-11-10):
      本人有一台6RA7079 1200A直流传动装置在低速频繁起动;停止状态下.速度为百分之六左右,在停止减速时老出现F30报警.求各位大虾指点谜经.在此先行谢谢过了.

网友A:
过电流。检查一下可控硅模块,如果没有问题,重新进行参数优化,P051=25的优化和P051=26的优化

楼主:
谢谢了,P051=26的优化无法完成,一开优化就报F30, 可能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B:
改P745=15ms

网友C:
是可逆的吗,如是的话就麻烦了,技术咨询13205251050

网友D:
是过电压,加装吸能型过压保护器(高能压敏电阻)。

网友E:
先做p=21,再优化.

网友F:
重新下过参数,再优化

网友G:
学习了    我这还没出过这样的报警

网友H(2009-09-14):
如有过压问题可选SPD吸能型晶闸管过压保护器及吸收箱(国家专利号: 200720070747.X)是传统的过压保护设备的新型更新换代产品,采用以纳米材料添加研制的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作为主功能件,其结构由氧化锌微结晶及高阻晶界层组成,其电压大小由高阻晶界层串联来决定,而通流量则由它有面积来决定.高阻晶界层是发热体,而氧化锌晶粒具有很大的热容量,是吸热体,它决定能量承受能力. 氧化锌微结晶电阻系数很低(1~10Ωcm);而晶界层的电阻系数很高(1012~13Ωcm);若升高加在电阻上之电压其电阻系数会降到10Ωcm以下.因此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在一定电压下是为绝缘体,但超过电压又成良导体.也就 是说当其在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下,其电阻值很高,可认为是开路状态,伏安特性是线性的;当过电压出现时,伏安特性为非线性,其阻值急剧下降,成为过电压的通路, 使电阻两端保持一恒定电压.当电压消失后,其本身电阻值又恢复常态呈高阻值.其具有通流容量大,能量密度大(300~500J/cm3),非线性系数高,残压低,漏电流小,伏安曲线对称/图2(无正负极之分),无续流,响应时间快(ns级)等特点.电话: 021-28397704
传真: 021-29107473
邮箱: hhcc@021fmks.com
网址: http://www.021fmks.com
江涛-业务主管 15900811771
上海凡曼库斯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6015号

网友I:
重新优化一下。。。。。

网友J:
将U580设成4,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