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指点!现使用伺服加减速器控制一个金属圆盘转动

楼主(2008-11-10):
请教高人指点!现使用伺服加减速器控制一个金属圆盘转动,

要求:1。精确转动固定的角度。

             2。转动到位后轴需定死不能有任何转动。

转动精度要求10um,到位后不能有任何晃动。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其实对你的机械要求也很严的。还有建议用速度控制模式,同时加0速箝位,可能比脉冲要好得多。对了加个圆光珊做反馈了么?只是用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

网友B:
需要将10um的目标精度换算为角度,在选取合适的反馈分辨率,或者再看看是否需要减速器。

楼主:
减速器是肯定要加的,没有加圆光栅,只是用电机编码器做反馈信号。

由于以前使用过伺服做此类控制,但效果不好,望各位大侠能给出更详细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C:
用5阶多项式做出平稳的运动轨迹,再加上减速机。选用高档伺服。另外液压伺服马达也可考虑。

网友B:
“用5阶多项式做出平稳的运动轨迹”———是否可以介绍一下5次方加减速曲线的设计方法呢?

网友D:
多大的盘?10u的精度。难度不小

楼主(2008-12-31):
铁盘直径有80cm,重40kg!请教高人:选可靠卡能否有更细致方法的关于如何用5阶多项式做出平稳的运动轨迹。

网友E:
1.机械精度要能保证精度要求。2.经济实用的方法: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加大减速机减速比(缩小伺服电机抖动幅度)。

网友F:
如果在圆盘中心驱动的话,如果不做特别的机械消隙设计,现有的减速机都达不到要求。建议圆周驱动。这样只要驱动齿轮的精稍高一点就很容易做到。

网友G:
你这种要求我认为应该采用伺服马达+分度机构!

网友H:
应该采用派克的直驱电机,直接与负载无间隙连接,负载惯量比可以达到100倍,定位无抖动,达到+1arcsec

网友I(2009-07-07):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用DD圆周马达,精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kelvinxia@sohu.com

网友J:
不会是单轴转台吧?

有没有速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