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Access与s7-200直接通讯 [求助]

楼主(2008-11-10):
通过PC Access与s7-200直接通讯(PC/PPI),然后作为winnc的OPC Server为wincc提供数据;wincc作为OPC Client使用这些数据。
问题:PC Access与s7-200 通讯不上。我按:测试客户机状态,  什么连接上的信息都没!  是什么回事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贴出错误信息!~~~

网友B:
看看软件的版本!!!

网友C:
目前,S7-200通过OPC服务器与WINCC通讯有两种软件,一种是专用的PC ACCESS,另一种是通用的软件Kepserver。

 用PC ACCESS建立OPC服务器
PC ACCESS是专为S7200PLC所作的OPC服务器,内置OPC测试CLIENT端;可以添加EXCEL客户端,用于简单的电子表格对S7200数据进行监控;提供任何OPC CLIENT端的标准接口;安装PC ACCESS后,运行之。设置PC通讯接口,PPI.增加新PLC(PLC1)、文件夹(NET1)和项目(ITEM1……)。 建好的数据可以作客户端测试:鼠标将建立的数据拖拽到[测试客户机]栏中;测试所建项目,如果[质量]显示“Good”,表示通讯数据正确;保存文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  好了现在!

网友D(2011-04-18):
我的测试怎么老是在(质量)显示坏呢?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E(2011-05-18):
通讯不上首先要检查硬件连接,只有硬件连接通了,才能配置软件连接

网友F:
我也遇到这样的现象,还是没有解决!PLC与电脑通信没问题,但是PC Access与s7-200今天怎么也连不上,昨天还是好好的!在查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通讯不上首先要检查硬件连接,只有硬件连接通了,才能配置软件连接

我试寨版的线是连不上。但可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