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232和422线

楼主(2008-11-10):
我在做plc编程时,需要用到编程线,一端是接plc的圆形插口,应该是422的,另一端是232的接口(9孔),与USB转232接口的线连起来插到电脑上进行程序写入和读取;而plc与人际界面之间的连线是一端接plc的圆形插口,另一端是接人机界面的422接口(9针)。请问大家是如何区别232和422线呢?不能简单的从9针还是9孔来区别吧。

请高手解答,大家交流交流啊。谢了!

网友A:
最方便的办法是用示波器看电压:232在 +/-3~+/-15V之间,485 在 2~5 V 之间。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第3脚和第8脚对外壳的电阻值,如果相同,是RS422,否则RS232.www.deeprepair.com/cn/index.asp

网友C:
不同的PLC,厂家必有说明,看说明是正解。

一般直接计算机232口的D型9针,最常用2、3、5三引脚,一发一收一地,其它引脚多不用。

485或422接口,不同的设备端子引脚定义多有不同。

一般485传输二线多标注A、B,232线多标R(X)、T(X),而422既称全双工多标A、B、Y、Z,或两对RX、TX。

网友D:
232的传输距离是多少?485的传输距离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PLC,厂家必有说明,看说明是正解。

一般直接计算机232口的D型9针,最常用2、3、5三引脚,一发一收一地,其它引脚多不用。

485或422接口,不同的设备端子引脚定义多有不同。

一般485传输二线多标注A、B,232线多标R(X)、T(X),而422既称全双工多标A、B、Y、Z,或两对RX、TX。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PLC,厂家必有说明,看说明是正解。

一般直接计算机232口的D型9针,最常用2、3、5三引脚,一发一收一地,其它引脚多不用。

485或422接口,不同的设备端子引脚定义多有不同。

一般485传输二线多标注A、B,232线多标R(X)、T(X),而422既称全双工多标A、B、Y、Z,或两对RX、TX。

很详细,学习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关于232的传输距离是多少?485的传输距离是多少?

我记得omronPLC理论值 232 15m,422,100m左右吧,记不太清楚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最方便的办法是用示波器看电压:232在 +/-3~+/-15V之间,485 在 2~5 V 之间。

恩 谢谢 了  以前还不知道呢

楼主:
不知道内部连线有没有区别,是不是都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