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精确定位

楼主(2008-11-10):
大家好:
我最近做一个自动钻孔机,控制系统是用PLC+伺服+HMI+圆光栅等机械部分组成。
目标:在2米的圆周上进行12等分钻孔,孔孔之间的弦长误差在0.1mm。
条件:光栅是90000线,四倍频后360000,也就说1个脉冲达到0.001度 。
机械机构是:伺服电机链接1:10的伺服减速机,在连接蜗轮蜗杆机构,带动圆形工作台转动
目前控制情况是这样:plc通过脉冲控制伺服转动,圆光栅反馈的脉冲给plc的高速计数,进行比较,我先在做了五段速度,设定脉冲值和计数值之间差的比较多的时候,伺服电机运行高速,在差值小于20000时,伺服运行次高速,第三段,四段类似,在最后差值小于10的时候,伺服电机停止,靠惯性到达目标值。
问题: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定位不是很准确,大多数误差0.001度左右,偶尔出现0.015度的较大偏差,弦长误差大概为为0.2617mm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改善,达到控制要求

楼主:
补充一点圆形工作台大概5吨,工件也有2吨左右,惯量比较大,请大家不吝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A:
你太伟大了!要求如此高精度,仅用如此简单的方案!!高

网友B:
你很强,我是一个初学者,目前正在学习用PLC控制伺服、步进电机,现在我只知道利用脉冲控制,但精度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给我提了个醒。谢谢!!

网友C:
1、伺服控制方案基本没有问题。

2、应该是传动链线性不好,有间隙或配合过盈,产生跳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请大家不吝赐教,多多发表见解,一块讨论一下

楼主:
对: q.sn 关于

1、伺服控制方案基本没有问题。

2、应该是传动链线性不好,有间隙或配合过盈,产生跳跃。

内容的回复:
谢谢q.sn的解答
蜗轮蜗杆是有间隙,如果只向一个方向转动时,不知道这个间隙对最后精度影响多大

网友D:
应该可以吧,硬件也需要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 应该可以吧,硬件也需要提高

很感谢你的回复,你说的硬件是?

网友E:
在最后差值小于10的时候,伺服电机停止,靠惯性到达目标值。
这事,有谱吗?您还是把脉冲给够数吧。

楼主:
对: 刘岩利 关于 在最后差值小于10的时候,伺服电机停止,靠惯性到达目标值。
这事,有谱吗?您还是把脉冲给够数吧。
内容的回复:

谢谢,刘工。
现在是情况这样因为负载的惯量太大,如果我把脉冲数给够数。不能保证工作台立即停下来。这点如何解决?
控制方式是不是要改变,请刘工给点建议

网友F:
如果将脉冲数给够不能保证工作台立即停下来的话,说明你选择的伺服马达转动惯量不够,也即你选择的伺服马达功率太小了。解决之法就是根据初步计算,选择较大功率的伺服马达。

网友F:
另外,如果你的结构还需要正反转的话,那可能伺服马达加伺服减速机及连接蜗轮蜗杆机构根本就实现不了你所需要的精度。因为伺服马达减速机和蜗轮蜗杆机构的间隙量可能就远大于你需要的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 另外,如果你的结构还需要正反转的话,那可能伺服马达加伺服减速机及连接蜗轮蜗杆机构根本就实现不了你所需要的精度。因为伺服马达减速机和蜗轮蜗杆机构的间隙量可能就远大于你需要的精度了。

工作时这个转台指向一个方向转动,涡轮和蜗杆有间隙。立刻停止时,直观上圆形工作台已经停止,但从PLC的高速计算值可以看到工作台还是往前走了几个脉冲。
这种情况是间隙引起还是控制方案有问题
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C:
关于传动链的间隙,要保证在电机不转动的情况下,转台外加一人为转矩,左右移动,其游隙不能大于工件的最小公差,加上伺服系统还会有一定的误差,其游隙还要更小才是。

网友G:
前4段用速度控制,第5段用位置控制,您还是把脉冲给够数吧。 靠惯性到达目标值,真的没谱!

楼主:
感谢大伙提供宝贵的建议。
现在自己感觉是涡轮蜗杆的间隙太大造成的。目前机械机构已经无法改变,调整涡轮蜗杆的间隙,另外牺牲效率,第五段以尽可能小的速度去实现定位。

网友H:
学习。

靠惯性停止还用闭环干啥?

涡轮涡杆是单向传动,即使惯性超了,也只能退回一个机械间隙,超多了不好退回来。还是给够脉冲,最后尽量减小速度试试吧。提高效率,是不是不必分这么段,在位置不过冲的前提下,直接加速、减速、微动调整?

楼主:
惯性是无法消除的,数控系统也是这么定位的,只是差几个脉冲停止,如果超过去了,就慢速往回走,不到就慢速往前走。直到到位准确。只因为该系统是涡轮蜗杆传动,回程间隙太大,这种方法很难找准。现在只能试一试,以尽可能低的速度定位了。

网友I:
牛!什么东西要求那么高呀,用分度缸

网友A:
各位工控朋友:如果有经验的朋友谈谈,胡说八道会害人害己!

什么方案没有问题?“大多数误差0.001度左右,偶尔出现0.015度的较大偏差”这是什么概念?伺服减速机的精度误差是多少?愚兄不才,只用过1弧分的,目前也算高精密度了,1弧分=1/60度=0.0166,再说后面还有传动机构,误差多大可想而知!

一句话,你的方案有问题!修改方案、重新设计!!

有问题可以讨论!

QQ494722760

楼主:
对: norris_lee 关于

各位工控朋友:如果有经验的朋友谈谈,胡说八道会害人害己!

什么方案没有问题?“大多数误差0.001度左右,偶尔出现0.015度的较大偏差”这是什么概念?伺服减速机的精度误差是多少?愚兄不才,只用过1弧分的,目前也算高精密度了,1弧分=1/60度=0.0166,再说后面还有传动机构,误差多大可想而知!

一句话,你的方案有问题!修改方案、重新设计!!有问题可以讨论!

QQ494722760

内容的回复:

感谢,是这样的我的圆光栅是装在最终的工作台上的,工作台转动角度通过圆光栅反馈给plc。通过定位减速,最终的误差大概是0。001左右,我做过20次的统计。偶尔出现0.015度的误差。工件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这种情况也不允许出现。

网友J:
我觉得应该先解决了涡轮蜗杆的间隙引起的机械刚性问题,再调整伺服系统的伺服参数,同时结合上位的控制策略。---愚见

网友J:
另外伺服电机功率要够大

楼主:
2.9kw安川电机,1:10伺服减速机,涡轮蜗杆的减速比为150:1,大家帮我算一下惯量够不够。加速时间0.5s

网友K:
1用力矩电机给工作台一个反向力消除间隙 2给足脉冲 3增加侍服电机功率

网友F:
请问你的蜗轮蜗杆是买的标准件还是画图外发加工做的。综合以上各位的意见,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蜗轮蜗杆。既然已经选用伺服减速机了,减速比选大一些就行了,为何还要再加一个蜗轮蜗杆机构。我是做机构的,可能在控制方面不及你精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 请问你的蜗轮蜗杆是买的标准件还是画图外发加工做的。综合以上各位的意见,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蜗轮蜗杆。既然已经选用伺服减速机了,减速比选大一些就行了,为何还要再加一个蜗轮蜗杆机构。我是做机构的,可能在控制方面不及你精通。

我现在也认同你的观点。
机械机构是我们提要求,外面设计加工的,宝鸡机床的一个下属企业设计的,精度比市场标准件高的多。减速机我们考虑过,没有找到合适的,主要要承载将近十吨的重量,而且还要转动,价格也非常昂贵。分度盘500的还要十几万,误差一弧秒。三米的更贵了。所以就自己做了。

网友L:
可不可以去除蜗轮蜗杆机构,这样改动不是很大。蜗轮蜗杆啮合传动时,啮合轮齿间的相对滑动速度大,相对滑动速度大会致使齿面磨损严重。上面两点导致你做不到精确定位,可以说你的设计有问题,这是硬伤,从节约成本上考虑,我想还是去了比较好。只是一点愚见,见笑了。

网友A:
光栅是90000线,四倍频后360000,也就说1个脉冲达到0.001度 ,只能达到0.01度,再高是不可能的!你的方案有问题!修改方案、重新设计!!

有问题可以讨论!

QQ494722760

网友M:
大家好,我是作LENZE伺服的,有一款93伺服可以内部作程序控制,让它每隔30度一停,配合刻度盘的原理,让它每过360即归零,同时让它向一个方向转以取消回差,这样可否?我不清楚PLC判断脉冲会否有延迟,或者是否有脉冲缺失的可能,请大虾指点!!

网友N:
就这样简单的靠反馈数值来比较,一般是不会太准的,PLC的扫描周期是固定扫描周期式的还是循环扫描周期的,这都不一样

网友O:
1、传动部分尽可能放到圆形工作台的最外沿并采用齿轮传动,以减小转动惯量并提高精度。(也就是把圆形工作台做成一个大齿轮,伺服电机带小齿轮来带动它)

2、选用高精密伺服减速机(1弧分以下)。去掉涡轮蜗杆。

3、去掉光栅反馈,直接发脉冲控制,也不需要多段速,就用简单的位置控制。加减速时间要足够长。建议2000ms左右。

网友P:
一般来说,只往一个方向旋转的话,机械间隙问题可以不用考虑啊。

工件惯量大的话,是否可以将定位脉冲的加减速降低,也就是将加减速时间加长?

网友A:
大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用精度1毫米的尺子去量要求精度一毫米的长度,可行否?所以在控制环节,这是最关键的,选用传感器、要求精度、控制算法等必须以此为条件。

根据不同要求,应选2-10这个系数,而这个方案的系数是一,用什么方法都难以解决,除非降低要求!

网友Q:
个人觉得机构不太合理,虽然没控制过这么庞大的东西。你应该把动力装在边缘,驱动圆盘的边缘而不是中心

网友R:
这种精度也能做出来来!不是一般的高人!咱们的制造也有希望了!

网友S:
   我认为方案有问题,靠惯性定位实在没有把握,同时减速机是有传动误差的,并不只是间隙问题。在靠惯性定位时,你还要面临摩擦力矩不均匀的问题、弹性变形问题,调试起来基本上无法保证各个位置状态一至。

你有圆光栅,这样用也是浪费,改成全闭环吧,改一下控制器也没多少钱,我看你的应用并不需要高端控制器,你的分辨率调到几个脉冲我看没问题,如果机械结构合理,1个脉冲分辨率也是可能的。

网友T:
换惯量大的伺服电机,或把全套换功率大一级的试一下;

网友U:
我感觉是由于机械上的误差造成的,jack.zheng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工作台的直径多大?运动速度及运动周期是怎样的?

网友V:
我感觉你的方案没有问题,光栅装在最终部件上的话按道理说是没有问题的,0.015的误差发生的时候,祠服器是不是接受到了你发的脉冲,有没有掉脉冲,或是有干扰的情况!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A:
苍天啊,大地阿。。。。。。。。。。。。。。。。。。。。

楼主:
感謝大家的熱心幫忙!!!!!

网友W:
惯量没做计算,原因是:既然没有进行刹车(伺服减速,对转台进行制动),哪么惯量比的矛盾不突出,反正要的是精度而不是快速起停。因为光栅的精度是0.001度,而弦长精度要求为0.1mm,按楼主“偶尔出现0.015度的较大偏差,弦长误差大概为为0.2617mm ”计算,角度误差要求为:0.00573度,不超出光栅的测量精度。现在的问题是:能测到,停不到!

ok,在停上想办法:依然使用中心驱动(高精度的圆周驱动齿轮并不便宜,而且未必能安装),但是在圆周上增加制动机构(应该比较简单了吧),提前停止驱动,然后根据情况提前几个脉冲启动制动,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另外:减速也不必分好多段,根据惯量的情况(刹车能力)提前在合适的时机切换到定位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X:
光栅是90000线,四倍频后360000步,只是告诉我们分辨率是0。001度,而非精度,究竟光栅提供的精度是多少?

其中还有很多疑问:1。这个90000线是原始刻线还是内部细分后的?

2。机械的安装,包括同心度、轴与平面的垂直度有多高的精度?

3。脉冲信号的丢脉与干扰?90000脉冲在工作中,电子开关频率可能很高,后部的PLC的高计响应是多少?响应慢了丢脉,响应快了,干扰又很容易进入。

网友Y: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如果圆台需要走N个脉冲,那么马达就带着圆台走了N-X个脉冲,余下的X个脉冲是靠圆台的惯性来走了,对吧?那你如何保证圆台在每个30度通过惯性走的都是X个脉冲呢?如果马达通过减速走足N个脉冲,那么最后肯定是马达停下来了,而圆台通过惯性克服了机械的间隙多走了X个脉冲。也就是说,不管你用多大功率的马达,不管你的马达精度有多高,只要你存在这两个减速机构,你的工件的精度就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了,它取决于减速机构的精度。当然,如果改成圆台的圆周驱动会好很多,但同样对齿轮的精度也要求比你的工件精度高一级。

网友Z:
大家是不是都认为只有做全闭环的控制才是高精度?其实不一定了吧?控制的稳定性是越简单越稳定,不知道楼主电机的编码器反馈是否给伺服驱动器?还是半闭环和全闭环的都控制吧,一级一级调,还有定位精度这个概念我们要看看了,一般如果你的运动速度确定下来后,其实机械的间隙你可以补掉的呀,还有你有没有给工作台打过定位精度呀?这些也是要补偿的呀,还有其实大负载的东西,精度受温度变化也影响很大,那么你的所有参数是不是在莴杠跑热后测定的呢?还有就是电机能买到多大的就用多大的吧,2.7小了,我之前在论坛里给一个人算过一次,太麻烦了,公式我有,需要的话说.

我问下楼主,你为什么要让工件旋转?而不是让钻头部分去做位置控制呢?10T的东西,不怎么好控制,完全取决于机械,还有还可以考虑用液压伺服,再好好研究研究吧,你先不要管精度,你先让你哪个机子放上工件日夜不停跑一个星期,再来讨论精度的问题吧 .

网友Z:
楼主我又看了你这个主题,现在才看明白,你这个东西找个好点的龙门加工中心不就能做了吗?不就是在一个工件上钻12个孔吗?孔孔之间的弦长误差在0.1mm,大点的立加也能完成这个任务呀,大不了加工件量测.当然了,如果你这东西如果有特殊处,你就的慢慢解决了.

网友AA:
你的方案采用了全闭环,理论上应该可行,通过全闭环应该能消除中间机械传动的影响。为了实现精确定位控制,你在算法上可以设计给定与反馈的偏差控制,可采用PID加上速度前馈与加速度前馈。不过,脉冲数一定要给够啊,依靠算法,如果过冲了,就慢速往回走,不到就慢速往前走。据我的经验,设定好的积分参数,最后的偏差是可以消除的。

网友AB(2009-01-09):
分5档速度控制,你这个控制叫做"模糊控制",那工作台只有蒙着转,待你发现圆光栅位置与期望位置差不多时,你"叭"的一声把钻头扎下去,你发现钻的位置偏了,断钻头的几率高了。

因为你的钻头扎下去的时候转台没停止,它是在过冲,它还要回来的,它回来多少?回来到你停止发脉冲的那个位置。

要不你就慢慢钻,按刘版主说的,把脉冲发完了,inp信号也到了,钻头在下去,要不你就把电机与折算到轴的负载惯量比搞到2:1甚至跟大,用好一点的减速机,换全闭环的控制。

网友AC:
换惯量大的伺服电机,或把全套换功率大一级的试一下

网友AD(2010-06-09):
可不可以考虑加个 抱闸制动 ?

网友AE(2016-11-22):
初学者,只看不说话,你们继续!

网友AF:
我觉的机构设计有问题,你的目标是控制弦长误差=角度误差X半径,半径越大你精度越难保证;如果把减速机放在工作台外面这样误差不至于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