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可控硅,触发电压只要1V以下的

楼主(2008-11-10):
有没有一种可控硅,触发电压只要1V以下的

网友A:
只有做触发测试挑选了.因为我就曾弄过ABB的硅,触发电压几乎都在1V以上.

网友B:
也许有,可能我们还不知道;也许现在还没有,可能以后就会有了。

网友C:
没听说过?1V以下电压太小了吧!

网友D:
1V一下,就不怕受到干扰误触发?那可是会导致期间烧毁滴

网友E:
bu hui you de .

网友F(2009-09-27):
可控电流在30mA可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