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料位仪故障

楼主(2008-11-10):
单位一台雷达料位仪型号YSG-G300F 4--20mA两线制输出,前段时间出现WINCC画面显示不稳定,本来料已经放完,它会突然显示有料,一会儿又没有了,频繁出现,最近又变了,干脆没反应了,一直显示无料,有料也显示无料了.没办法,自动变手动操作了.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

网友A(2008-12-11):
用表测一下电流输出啊,看有没有输出或者跳变,从而来判断是仪表问题还是PLC问题

楼主:
当时用表测量过,输出有电流,应该是料位仪的问题。可就是不知该怎么处理。最近又好用了,显示正常。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测一电流,比较一下输出与实测料位相不相符,从而将故障范围缩小,现场------线路-------控制室仪表,

应该不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C:
料位仪传感器和密封件检查清洗一下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时用表测量过,输出有电流,应该是料位仪的问题。可就是不知该怎么处理。最近又好用了,显示正常。不知是怎么回事?

您能不能把详细的工况环境描述一下?如介质温度,容器压力,安装位置,介质状态(是否粉尘比较大)等等。以便于查找原因。还有您雷达是低频还是高频的?

网友E:
输出有电流,是否稳定呢,有没有其他干扰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输出有电流,是否稳定呢,有没有其他干扰问题

网友G:
介质情况可能性大。可能有什么东西影响了雷达的回波。

网友H:
解决最好的的办法省事的办法是.先从上位机.如上位机没问题.在到下位机查.如没的问题那就要到现场去咯

网友I:
您的情况我们也经常遇到,我们使用的是天津VEGA的雷达料位计,大多数用于测量封闭料罐的液位,有一些料罐内有搅拌器,并且由有一定的温度,致使料位计的雷达天线上凝结有大量的浆液,所以造成雷达料位计的输出频繁变化,当把天线的浆液清理干净后故障消失。

网友J: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温度、压力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

网友K:
同意10楼的处理意见

楼主:
这是一台测量高炉料罐料位的料位仪,料罐粉尘很大,因为从现场测量电流和画面相符,所以线路和控制室应该没问题,故障还在现场,检修时打开看过,有卡料现象,如果料位仪本身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卡料或粉尘的原因了。

网友L:
粉尘的问题,可以通过配防尘罩,或者吹扫系统减少或彻底根除粉尘粘黏的问题,

网友M:
有可能是料粘在测量杆上造成的。

网友N:
先查看仪表本身,再查看现场环境,逐步排查

网友J(2009-01-15):
专业物位仪表制造企业,技术支持!QQ:77395457

网友O(2010-04-10):
  我想还是干扰问题,你有没有检查线路问题,检查线路与传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