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的原点和原点回归的几种方法

楼主(2008-11-10):
相信很多从事FANUC系统操作的朋友,都遇到过找原点的困扰,现将我的一点心得写出供大家参考,领悟后对FANUC系列找原点再不会感到烦恼(有些自吹了……^o^)。
既然是找原点,那先说说什么是原点吧,原点分为:程序原点、作业原点、机械原点这三个用语,先分别说说吧。
程式原点:图纸上标尺寸的基准点,没什么好解释的,大家都明白。
作业原点:经由原点补正操作,可设定出任意的一个可动点,机械的移动,便以这个点为座标系的“0”点。加工工件时,便以这个点为基准点进行加工。
解释一下:1,加工上,作业原点必须与程式原点一致。
2,所谓原点补正操作,是求出机械原点到X Y Z各轴作业原点间距离的操作,由此项操作所求得的距离,叫做“原点补正值”。
机械原点:OSP控制时,为了知道工具现在的位置,在X Y Z各轴的滚珠螺杆驱动泵上,各装有OSP型位置检出器,这OSP型位置检出器,可在机械的全行程内,产生7位数的数值,OSP所能知道的机械位置,就是这个数值。
好了,现在再来说说原点回归(回到上述哪个原点?当然是回机械原点啦),方法嘛先说说最常用的一种吧。
方法一的操作要领:1,将要进行原点确立这轴以手轮操作,移动到机械原点附近;2,接着,将该轴往移动范围的中心方向移动约100mm(B轴向负方向移约30度;3,这时,请以每分钟230mm以上的速度向原点附近位置移动,大概离原点范围2mm的样子停下(B轴约1度以内);4,在原点回归画面里按原点自动回归即可。
方法二(适用于专用机床,只有Z轴动作),该种机器的原点丢失时机械所处的原点位置一般就是原点位置,管它是第一原点还是第二原点,误差都是极小的(我的实际经验啊,可不是蒙人的),所以啊,直接将参数1815的4#由0改为1即可,当然,要关闭一次电源的,然后加工实物吧,一测量只差0.02怎样?不行!不行好说,将Z轴相你需要的方向移动一个测量差值即可,然后按上述方法重新确立原点即可。
方法三是我的绝招了,攻无不克,我还没有失手过(呵呵,别笑,是真的)。
大家编程时都知道,主轴在加工某一个孔时(假设需要两面加工才可,并需保证同心度),B轴回转180度后,X Y轴的指令绝对值并没有改变,但依然加工到同一个孔,并有很好的同心度,这是为什么,原来,在设定加工座标系时,我们已设好,0度和180度的同轴值相加的绝对值等于机床该轴的总行程长。
好了,利用这点,我举例X轴,先给X轴找个临时原点用一用,当B为0度时,将X轴移动到我们设定的作业原点,用Z轴在工作治具上或不良素材上,加工一点(可供测量),然后将B轴旋转180度后,再将X轴移动到我们设定的作业原点,再在工作治具上或不良素材上加工一点,如果前后两次加工位置重合,恭喜你,你找的临时原点就是你所找的真正原点,可现实是无情的,实际不会有这么巧合的,怎么办,好说,测量两次加工的差值再除以2(不会不明白吧),就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值了,然后将X轴向相应方向移动差值距离,按方法二,重新确立原点就OK了,相应的,其它轴也是同理。
综上所述,方法一是最好的了,方法二适用于一定的机器,方法三很有用,但没有编过程的人是不易理解的,大家选取灵活应用吧。声明:以上方法绝对适用于FANUC系统。
当然若遇到交换电机等情形,机械的原点位置偏移时,必须再做治具的原点确认,并且在1850参数中,设定误差值后,再按上述其一方法作业即可。

网友A:
脖子都歪了,楼主救我。

网友B:
这回再看就不会歪脖子了!

网友C:
感谢“PistoN”把字体改过来~~突然一看楼主的,没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