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浮球开关

楼主(2008-11-11):
v用一个浮球能够控制高低液位吗?
如果用PLC收受液位信号,为什么要用两个量呢?就是为什么要引两根线到PLC呢?
如果用两个浮球,如何控制液位高低?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用一个浮球也可以,高位断开、低位启动,不过电路比较麻烦。还不如用2个浮球,一个管高位,一个管低位,高位断开、低位启动,而且这样也便于现场调试——高低液位需要调节。

网友B:
两个浮球的好,我也这样觉得。用一个,你不觉得要是这一个坏了的话,你的故障岂不是很大。

网友B:
对了对了,而且一个浮球的液位范围很小啊,用两个的话,不是就可以很宽了吗。

网友C:
建议楼主找个浮球开关来玩玩,这个东西我们用多了,也很实用,用一个浮球就可以实现高位的控制了,浮球的液位范围不会很小,如果在浮球绑块泡沫,好好调整位置,就可以摆脱角度的限制。

网友A:
........对于浮球开关,一般来说,顾名思义,是浮在水面上的,所以需要在浮球开关的电缆上吊重锤。高低液位的调节靠浮球开关浸入液体中的深度和重锤位于浮球开关上的位置所决定。

网友A:
你如果觉得浮球开管不好用,你可以使用液位开关,不过价格要稍微贵一些。

网友D:
浮球开关的两端各是一付触点,里面有个金属球,所以这个浮球需要plc的两个点

网友E:
一个就可以 线路很容易里面两对点相当于开始 停止按扭

网友F(2008-12-12):
建议使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其工作原理是:
通过电子探头对水位进行检测,再由水位检测专用芯片对检测到的信号进行处理,当被测液体到达动作点时,芯片输出信号使内置的继电器或开关动作,从而实现对液位的控制.配合水位控制器可实现控制水位自动化。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可防波浪,任意角度安装,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安装很方便.工作电压24V,有水输出24V,无水0V,可与PLC配合使用.网址: 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网友G:
用液位继电器就可以了,放3根线到水池里,高,中、低轻松搞定,经济实惠!

网友H:
用电磁型浮球液位计

网友I:
请问楼上各位:如何能使液位直接观测到呢?

网友J:
我公司用的就是5楼的液位浮球啊,而且也是用两个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浮球也可以,高位断开、低位启动,不过电路比较麻烦。还不如用2个浮球,一个管高位,一个管低位,高位断开、低位启动,而且这样也便于现场调试——高低液位需要调节。

我单位控制污水泵的浮球就用一个,水位高了启动,低水位断开。完全可以的。

网友L(2009-08-27):
更多不锈钢浮球开关,塑料浮球开关,流量开关 请查阅  深圳市如高电子有限公司www.szrgdz.cn

网友M:
用液位继电器比较方便,但有时会误动作。建议用两个浮球,一个高液位一个低液位。

网友N:
用两个浮球    简单  成本低

网友O(2010-03-20):
东莞市众诚电子有限公司  www.yanqiaofei720.com.cn

网友O:
电话:13266254298  传真:076982202848

网友P(2010-04-23):
专业生产各种浮球.厂价销售.
联系电话:13852872095

网友P:
刚发现这个论坛,我是做浮球的,希望在这里能找到客户.联系电话:13852872095 .因为是厂家,所以价格肯定比市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