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打标机故障的解决方法(转帖)

楼主(2008-11-11):
(1) 控制箱电源指示灯不亮
  1、请确认控制箱的电源线是否接好;
  2、请确认控制箱电源开关是否打开;
  3、请检查控制箱后面板上风扇是否工作;如果不工作,请检查后面板上的保险管(2a)是否熔断并更换;如果工作,请将控制箱打开,检查控制板上的保险管(6a)是否熔断并断电后更换;
  4、保险更换后开启控制箱,如果保险仍然熔断,请检查控制箱内驱动器是否损坏。如发现损坏,可将其拆下,更换掉控制板上的保险,打开控制箱,观察保险是否熔断,如不熔断,更换驱动器。
(2) 进入系统时,电机不动作
  在确认控制箱电源指示灯亮,进入系统时电机不动作,此时可以从经下几个方面进行检查:
  1、确认控制箱到标记头之间的19芯电缆连接正确,中间无破损、挤压等现象,并且航空插头已拧紧;
  2、确认计算机到控制之间的25针数据电缆连接正确,并紧固好;
  4、打开标记头外壳,检查电机线是否连接牢固,是否断掉,中间无破损、挤压等现象;
  5、检查齿轮轴是否卡死,而导致电机无法动作
  6、打开控制箱,观察电机驱动器上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哪个驱动器上的灯不亮,即是哪个驱动器损坏,更换后故障即可排除。
(3) 进入系统时,电机动作但抖动
  这种现象是电机缺相造成的,请检查19针电缆线是否连接好,插头是否拧紧,请检查抖动方向的电机的绕组是哪个不通,进一步检查缺相发生在标记头内还是19芯电缆中,更换电机或19芯电缆。
  进入系统时,电机向原点方向运动,压到原点开关后仍然不停,继续向原点方向运动,并发出“哒哒”声 ;这种现象有时也表现为另外一种现象,进入系统时,电机首先向一个方向找原点,找到后,找另外一个方向的原点时,出现压到原点开关后仍然不停,继续向原点方向运动,并发出“哒哒”声的现象,这时,应检查相应方向的原点开关,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
  虽然电机运动到原点开关的位置,但并没有压到原点开关,确认的方法是关掉控制箱的电源,将标记针头推到远离原点开关的位置,打开电源开关,重新进入系统,在标记头向有问题的原点方向运动时,用手压该原点开关,这时标记头改变运动方向,解决方法是调整原点开关的位置或者原点开关的受压簧片,使得标记头到该原点时,原点开关能被压上;
  原点开关损坏,检查方法是:
  1、用手压原点开关时,标记头仍然向该原点方向运动,这时,请用万用表测量该原点开关是否损坏,若损坏,更换该原点开关:
  2、如果原点开关完好,请检查该原点开关的相应线路,是否有断路的地方,测量时请参考“航空插头与打印头接线表”,如果有条件,更换接口板,控制板,更换19芯打印电缆,更换25针数据电缆
(4) 进入系统时,电机动作但打印针头不运动
  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有两条
  1、齿型带断或齿型带压板松,更换齿型带或紧固压板螺钉
  2、电机轴上的带轮脱落,更换电机或将带轮用胶黏结牢固
----------------------------------------------
此篇文章从博客转发
原文地址: Http://blog***/more.asp?id=67026&Name=218hty

网友A(2012-05-18):
你好,加入我们军团吧——王者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