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8-11-11):
各位好,我用UGOOS-CWV4软件上载POD UG330里面的程序时,出现连接超时。无法连接,不知是怎么回事,数据线是UGOOC-T。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只有MJ1口才能作为Edit Port,也就是编程口上传程序,如果不是该问题,请贴图说明你的设置状况~~

以上

网友A:
另外,如果MJ1口并非设定为Edit Port时,那么需要将POD设定为系统状态(即System+F1)方可进行传输。

以上

楼主:
通讯是连接上了,可是那个触摸屏有MIMA保护,不知哪里有JIEMI软件下载?

网友B(2014-04-15):
楼主,你好,我也用的这个软件,新手,想问问你有什么关于这个软件的资料,希望你能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