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关于高压变频器的

楼主(2008-11-11):
领导今天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水处理系统流量大、压力高的泵要求用高压电机(设计院给我们公司设计的都是高压电机250KW以上,现准备新上2套),控制方式有:直接启动、高压变频启动,能不能改为低压电机?高压、低压电机及控制的成本如何?各有什么优缺点?要求有个详细的分析。

上网查了半天,没有结果,很是为难,只好求助了,谢谢!

网友A:
国家建议220KW以上的电机使用高压!不过我们一般都315KW以上使用高压!

控制成本肯定是低压的便宜了。

如果315KW以下的完全可以改为低压的,但是要考虑低压变压器的容量!

楼主:
谢谢楼上,对于高压来说,直接启动、高压变频启动哪种好些呢?

网友B:
我建议使用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价格也便宜。电话:1367918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