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1):
我在写完人机F940GOT和界面程序之后,接上PLC通迅线,发现人机再也无法通迅了,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查看下,通信参数。屏和PLC中要设成同样的。

楼主:
屏的是com1,波特率38400都没有变的啊,PLC一般用9600,设置成一样也无法通迅

PLC型号为FX-1N

楼主:
GT的提示就是超时,屏和PLC可以正常通迅

楼主:
有兄弟知道的么,在线等

楼主:
手册里也没讲这个问题啊,郁闷

楼主:
会解决的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B:
"在写完人机F940GOT和界面程序之后,接上PLC通迅线,发现人机再也无法通迅了,"

"GT的提示就是超时,屏和PLC可以正常通迅 "

你的意思是否是说无法再下载界面程序到GOT ?

楼主:
是的,无法下载和读

网友C:
是无法下载F940的画面程序还是F940和FX1N之间通讯不了?

楼主:
无法下载F940画面程序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写完GOT和程序后,电脑与GOT的线没有拔,直接把PLC与GOT的线连起来就出现这个情况了

楼主:
自己顶上去,呵呵......

网友D:
很多年前遇到过你这样的事,不记得是不是一样的型号,我是把OS重装了一遍就好了!

OS是触摸屏的操作系统,不知道你的型号有没有。

楼主:
OS重装一遍应该可能以,不过我不知道哪里可以重装,你在哪里,重装大概一次多少钱

网友E:
在编程软件中,跟GOT的通讯-----OS安装-GOT-----下载就可以了。恢复出厂值用BOOTOS安装。GOT和PLC型号和驱动要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