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可以用外部电源控制吗?

楼主(2008-11-11):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类似这个图中的下图接线方法。

网友B:
要看你的选型,可以用外部电源

网友A:
和选型应该无关的。我看了看说明书,好象如果用外部电源时,其公共端为正电源端,其它功能端为负电源,能反过来用吗?也就是选择漏输入和源输入。

网友C:
英威腾CH系列变频器控制端子可以使用外部电源。具体方法:将出厂时默认短接的+24V和PW短接片去掉,然后将外部电源直接接入PW与COM之间。

楼主:
6楼说的不清楚。

比如我有三个功能端子要接到S1.S2 S3,接通时这三个端子为24v,公共端为0v,那公共端接哪个端子呢?

楼主:
希望厂家技术 人员给个权威说明。

网友C:
公共端接COM 就可以了啊,COM也是+24V的公共端。

网友D:
呵呵;不行加个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A:
要是加中间继电器就不用这么问了。太多事了!

网友A(2008-12-26):
为什么看不到厂家技术人员的身影?

网友E:
CHV、CHF 的可以用外部24V电源,把控制板上的24V和PW上面的短接片拆掉就可以用了,CHE的不行,他没有24V和PW短接片,只有一个24V,拆不掉变频器内部的24V电源。

网友A:
拆掉后公共端是PW,那PW是接0v还是接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