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C使用

楼主(2008-11-11):
1,能否用PLC控制TD400C用户程序的翻页,TD200可以。
2,能否在用户菜单中嵌入字符串如"开",让上下档键来选择"开"或"关"
怎样编程?

网友A:
1、TD400C是多级菜单,没有每个菜单的开关标志,这样不可以。

2、这样不可以。不过你可以变通一下:“开”和“关”还是写那里,同时写一句“采用F3进行开关切换”,然后把F3键设置为这个PLC数据的开关。

楼主:
好,谢谢。

看来TD400C没有TD200好用,只是显示多一点,玩转去了。所以价格比TD200少许多。

网友A:
TD400C是针对中国市场的,和S7-200CN系列PLC类同,所以价格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