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rofibus 线的焊接方法?别笑我哦

楼主(2008-11-11):
profibus 线的焊接方法?从DP master 到远程模块的,都应该是9针的

网友A:
DB9上只要用到3和8两个针,两边 3--3  , 8--8

网友B:
数控电池 仪器仪表电池 伺服电缆 PLC锂电池 三菱plc 欧姆龙plc AB电池
进口东芝/万胜/三洋/松下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配件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王涛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1830 地线才2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