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变频器的干扰

楼主(2008-11-11):
用的是富士FRN37G11S,工作现场干扰很严重,怎么解决比较好?

网友A:
你说的哪个干扰哪个?

电抗,滤波都加了么!?

网友B:
简单方法是调低开关频率,其二是输入输出加LCL滤波.

网友C:
加电抗器吧    我单位生产啊  15963310965

网友D:
1:请安装在不易受震动的地方。请注意台车,冲床等的震动,

2:注意周围的温度

3:请避免高温,多湿的场所。

3:注意散热。

4:变频器与变频器之间的安装距离。

网友E:
输入输出加滤波器,用屏蔽电缆,保持良好的接地

网友F:
变频器就是一个大的干扰源,解决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怎么解决划算。

网友G:
第一,要注意周边的环境因素,避免潮湿的环境。第二加负载电阻或用屏蔽线线。

网友H:
选择合适的电抗器与变频器配套使用,可以起到较好的效果:1、交流输入电抗器的作用
减少变频器对电网的谐波干扰 ;
改善电网质量,提高输入侧的功率因数,减少无功 ;
减少电源浪涌对变频器的冲击,提高变频系统可靠性;
有效消除输入侧的高次谐波,防止因电压波形畸变造成其它设备损坏;
消除电源相间不平衡引起的输入电流不平衡。
2、交流输出电抗器的作用
降低电机的噪声,降低涡流损耗;
降低输入高次谐波造成的漏电流 ;
延长电机到变频器的安全距离,补偿长线分布电容的影响;
有效抑制dv/dt.减低高频漏电流,延长电机使用寿命;
保护变频器内部功率器件。
安装电抗器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电抗器必须安装在距离变频器最近的地方,尽量缩短与变频器的引线距离。(2)不能将电源线扭成绳或辫,尽量与控制线分开走线。(3)为了避免电抗器在使用和运输过程中震动损坏,请于安装时将螺丝紧固,以免产生噪音与事故。
3、直流电抗器的作用
改善电容滤波造成的输入电流波形畦变;
减少和防止因冲击电流造成整流桥损坏和电容过热;
提高功率因素,降低直流母线交流脉冲;
限制电网电压的瞬变。
4.加装EMI滤波器    EMI滤波器如图6所示。其作用是抑制从导线及金属管线上传导无线信号到设备中去,将来自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分量与电源系统的阻抗分离,或者抑制干扰信号从干扰源设备通过电源线传导到外边去。此处是抑制干扰信号从变频器通过电源线传导到电源或电动机去。    加装EMI滤波器,还可以减少电磁噪声和损耗。很多人认为EMI电源滤波器的作用是使设备能够满足电磁兼容标准中对传导发射和传导敏感度的要求,但这是不全面的。EMI电源滤波器对抑制设备产生的较强辐射干扰方面也很重要,合理的解释是:EMI电源滤波器能防止设备本身产生的干扰进人电源线,同时防止电源线上的干扰进入设备。

网友I(2020-06-01):
(1)在变频器输入侧添加电感和电容,构成LC滤波网络

(2)变频器的电源线直接从变压器侧供电。

(3)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单独的变压器。

网友J:
变频器干扰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