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楼主(2008-11-11):
ABB变频器ACS800运行10分钟后出故障,代码为2340(电缆或电机短路),后面多次出现同故障。经查电缆和电机是好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09-02-17):
检查你的电机制动器有无打开!

网友B(2009-06-12):
代码为2340(电缆或电机短路)是ABB800的通病,是驱动板或IGBT模块坏,010-82890009,www.bjbp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