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换向时会抖动

楼主(2008-11-11):
我用S7-200脉冲(包络表3段)控制步进马达正反转,换向时会抖动。具体动作是:电机正转,感应到感应开关100MS左右,最长不能超过200MS即要反转,换向时会抖动。请教大哥们该如和解决。

网友A:
估计是包络没有设置好,加减速时间过小,才会造成电机转向时抖动。

当然,如果客观上没有错,那么也是避免不了的。例如电机重负荷的情况,正转转速1000转/分,在0.5秒内要达到反向转速1000转/分,那注定是要抖动的——这符合能量守恒、力学这些物理规律。

网友B:
楼上,老菜鸟讲的太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