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电脑为何无法使用GPPW

楼主(2008-11-11):
最近新买一台本本,没有COM口,就买了一个USB转串口的连接线,安装完软件之后,发现GPPW无法使用,而GT可以正常使用

1.安装文件件没有使用中文

2.安装时也没有点监视功能.

可以新建文件和打开文件,就是无法与PLC通迅,通迅线路那找不到COM,而其它程序如GT就可以找到,我相信有这个问题的不止我一个,欢迎大家都来讨论下

网友A:
分3步安装的软件?。。。。

网友B:
通讯设置

网友C:
你要看看你的USB的口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D:
要设置USB接口转成232口的参数。

网友E:
看下你电脑系统的COM口设置的是COM几,一般为COM1口,在看下你编程软件的传输设置里的COM口是几,两个COM口的设置是否相同,波特率是否为960KPS,如过通信设置没问题,那就是你那条USB转232的数据线有问题,再不然就是USB的驱动没装好。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同意楼上的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看下你电脑系统的COM口设置的是COM几,一般为COM1口,在看下你编程软件的传输设置里的COM口是几,两个COM口的设置是否相同,波特率是否为960KPS,如过通信设置没问题,那就是你那条USB转232的数据线有问题,再不然就是USB的驱动没装好。

错了,如果USB转232数据线或者USB驱动没装好,怎么可能可以读GT的呢?

楼主:
对:自动化PLC 关于

分3步安装的软件?。。。。

内容的回复:

之所以要写明,是因为这些可能导致软件出错,哎,我都写了二条出来了,一天下来,也没见人说出另外的可能来,难道就没有高手了么

网友G:
可以用的,原因楼上的都说了,设置好通讯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H: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对:cgy918 关于

可以用的,原因楼上的都说了,设置好通讯参数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兄弟,你的手提有没有COM口,如果有,请你换个没有COM口的试过再发表如何?

网友I:
同楼上,可以用的。

我的破本也没串口,是用USB转换口的。

网友J:
USB转串口的连接线问题,换个好点的线

网友K:
看楼主的问题只能说明楼主的软件没有彻底装完整

楼主:
软件没安装没问题,连接线也没问题

问题已找到,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L:
我买了两根数据线,也是USB转串口的,结果总存在多少的一些问题,要不可以上传数据无法下载数据,要不连接不上,我买的质量不是很好,不到100.后来我买了个PC-rs232的转接线,当然价格也高了点200-300,使用非常好,我最近的一个AB产品调试就是使用的他,很不错的,楼主可以尝试尝试

网友M:
你的USB转串口没有设好,你可在我的电脑的属性里先把它设好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PC-rs232的转接线,当然价格也高了点200-300,使用非常好..

请问PC-rs232是指 pcmcia的那种吗?200~300拿得下来吗?

曾经关注过,好像带2个串口的要1000多,一个串口的也700多呢。

楼主买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N:
设置的问题,和软件没关系

网友O:
换条USB转串口线试试,我曾经在买线时,拿着本本换了好几条,才找到合适的。

网友P:
我直接买的USB接口的数据线,这样就没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Q:
应当是通讯设置一栏里设置没有更改过;

网友R:
可以用的,原因楼上的都说了,设置好通讯参数就可以了

我的就能用

网友S:
线有问题/////////////////////////////

网友T:
关串口什么事情

他是软件没有装好

又不是通讯不行哦

网友J:
多数都是转换线的问题,要买个质量好些的转换线

或是直接买条USB-SC-09的编程线

网友U(2009-01-06):
you有的转换线要装驱动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E:
看下你电脑系统的COM口设置的是COM几,一般为COM1口,在看下你编程软件的传输设置里的COM口是几,两个COM口的设置是否相同,波特率是否为960KPS,如过通信设置没问题,那就是你那条USB转232的数据线有问题,再不然就是USB的驱动没装好。

网友W:
要设置USB接口转成232口的参数

网友X:
引用 网友N:
设置的问题,和软件没关系

网友Y(2009-02-07):
USB接口转成232口线看是什么厂家生产的,80%厂家生产的都不能与PLC通讯,可以卖个EXPRESS SERIAL EXPRESS 卡,我现在就使用的这个,以前也买个USB-232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