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检测暗线?

楼主(2008-11-11):
我需要检测一下预埋的电源线有没有问题,请教有没有简单的检测方法?

网友A:
用万用表量电阻,用摇表测绝缘。

网友B:
按楼上说的做,没错。

网友C:
一人站在另一头把线拆掉,然后两根,两根的线短接,用万用表测.

网友D:
用万用表量电阻,用摇表测绝缘。
应该完全可以搞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按楼上说的做,没错。

网友F:
嗯,不错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G:
一端的两根线头短接,另一端量通断。循环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