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集成可调触发脉冲板

楼主(2008-11-11):
各位大虾们好,小弟想改一套直流电机控制系统。该电机2。2KW电枢回路使用单相半控桥式整流,原来是阻容移相触发方式,因元气件

老化备品缺乏,所以想整体更换该电枢控制系统,我想请教有没有合适的集成板,将脉冲形成移相放大输出等都集中在一块板子上,并且

很方便移相。谢谢各位不吝指教!!最好给出型号及价格!!谢谢!!

难道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吗?没人回复呀。。。。。。

在线等。。。。。。。。。。。。。。。。。。

楼主:
没人回答

太难了。。?

网友A(2009-12-22):
你找西安石油学院的李宏问一下

网友B:
有的事 你在哪 啊

就那板3000多一块

网友C:
直接联系欧陆直流调速器的地方代理就行了,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网友D:
直接买个相对应的调压模块。0-10V 输入的,或是外接电位器的调压模块,电流规格放大些的。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D:
最简单的一个板,你回去接上电拉器和可控硅和电源就可工作。

网友D:
汗,居然是2008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