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正反转,换向时会抖动

楼主(2008-11-11):
我用S7-200脉冲(包络表3段)控制步进马达正反转,换向时会抖动。具体动作是:电机正转,感应到感应开关100MS左右,最长不能超过200MS即要反转,换向时会抖动。请教大哥们该如和解决。

网友A:
是负载抖动还是空电机也抖动?电机速度多少?加件速是多少?

网友B:
感应到上升沿将脉冲为零。

楼主:
加速时间100MS左右,最长不能超过200MS,匀速时能达到电机的最快速度。谢谢!

网友C:
加速时间100MS左右,最长不能超过200MS , 步进加速能有这么快?

网友A:
匀速时能达到电机的最快速度。谢谢!

您是认为,我知道您的电机最快速度是多少?

楼主:
电机最快速度,我的意思是马达的额定(允许)的最快速度。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马达的额定(允许)的最快速度。

这个速度是多少?不关它具体是多少了,在一般合理的数据范围内,您的加速应该都够戗。电机应该实现不了这么大的加速度。只是抖动,没有彻底堵转,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