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管计算

楼主(2008-11-11):
各位大哥你们好啊!小弟想问你们一下有关380V电热管的电流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啊!

谢谢!!

网友A:
纯电阻型的你可以直接用功率公式P=UI来计算的!

网友B:
唐勇 X唐勇
积分:2417
帖子:1591注册时间:2003-6-13 17:19:00 1楼 回复时间:2008-11-11 14:01:36 纯电阻型的你可以直接用功率公式P=UI来计算的!

网友C:
看你是怎么接发 要是三相接的话 是不是满足 电力加倍 电热加半 也就是功率×1.5 就是电流吧

楼主:
是不是功率除以1.732X380X0.8呢?各位

网友D:
楼上应该不是吧,有人知道吗,说说啊

网友E:
电热管是纯阻性负载,电流等于功率除以电压

楼主:
电流等于功率除以电压公式有吗?各位?

网友F:
见过比较多的就220V的,星形连接,记得接中性线

网友G:
 电流就是功率除以电压的来的,因为你的负载是纯电阻嘛,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吗?要是计量电量的话,你用的是单相表,就是表的读书乘以3,有互感器的话在乘以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