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及以上电机需要单独装电流表吗?

楼主(2008-11-11):
做工程时,监理这么说的,找规范好像也没找到,知道的大侠能告诉吗?

网友A:
老国标规定:在做电气成套时,单相电流超过60A就需要采用固定电流表检测。

网友B:
37kw,72A 的电动机没有电流表你用得放心吗?

网友C:
好象是50KW以上规定必须装电流表

网友D:
看要求与需要,看工作电流,不一定从电流表,上位电脑,文本屏,触摸屏仪表等都可以显示。

网友E:
同意4楼

网友F:
我想搞设计,没机会啊 !

网友G:
有要求的话就要装 !有时也没那个必要!

网友H:
看要求与需要,有时也没那个必要!

网友I:
其实装上可以啊,现场显示或者上位显示都可以的

网友B:
触摸屏或上位机有电流显示,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已经是安装了电流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我是问是不是有这样的硬性规定,或是明文规定的规范?上位机上没有每台电机的电流显示

网友J:
没有硬行规定

有电流表不看不等于白搭

网友K:
15KW(不含15KW)以上我多配个互感器加+电流表了(配变频的我也加,直观啊),总不能天天拿个钳流表去量下看看吧。

网友L:
最主要的还是看设备的需要,如果设备运行很平稳,电流很稳定应该没有问题,但设备运行不是很稳定,负载变化频繁时肯定就需要的.

网友M:
我场子用得就没装

一定的时间那掐表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