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变压器在使用的过程中自燃了。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8-11-11):
自藕变压器在使用的过程中自燃了。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由于自燃的时候不在现场,所以还是请大家帮着解决一下。

网友A:
1.绝缘不好。2。使用环境温度太高。3。电流太大,碳刷产生电火花。

网友B:
也有可能自藕变压器质量差,静态输入电流过大,输入电压某些时候过于升高可能造成过流起火。

网友C:
装保护电器了吗?参数正确吗?

网友D:
起动失败造成。

网友E:
过流过热引起

网友F:
一般是没有转换造成.....

网友G:
启动接触器没有断开造成的,自耦变压器长时间参与正常带负载运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启动接触器没有断开造成的,自耦变压器长时间参与正常带负载运行

网友I:
电机启动以后没有将自耦变压器切除,自耦变压器始终串在电机回路中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机启动以后没有将自耦变压器切除,自耦变压器始终串在电机回路中

楼主:
一般自藕变压器串在电机回路中多长时间比较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启动接触器没有断开造成的,自耦变压器长时间参与正常带负载运行

极有可能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绝缘老化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我们就碰过这样的案例

网友L:
一般是没有转换,我遇到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M:
绝缘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很可能烧掉变压器

楼主:
刚刚调试完毕的设备,应该不是老化。

网友N:
那就是由于长时间没有切除造成的,要么是设定的时间太长,要么是故障造成,还有就是电机带负荷频繁启动造成

网友O:
1.切除逻辑有问题,在切除中性点前投入了转换断路器,导致瞬间短路,

2.启动时间长.

网友P:
没有转换造成自耦变压器始终串在电机回路中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没有转换造成自耦变压器始终串在电机回路中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R:
1.启动时间长;

2.启动完毕后没有切除。

网友S(2009-03-10):
自藕变压器启动多长时间为宜,有一台颚式破碎机139KW时间定7秒没起来,改8秒启车1分钟上级400A开关跳了,高压侧跌落保险烧毁一相,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时间调整不合适吗?还是其他原因?我现在不敢再试了多指教。

网友T:
自耦变压器器的变比是不是大了,降压启动级启动转矩不够。

网友T:
或者缺相启动也有可能

网友U:
降压过程结束时,辅助接触器没有脱开,始终降压运行,导致烧毁!1

网友U:
对:bxdook 关于

自藕变压器启动多长时间为宜,有一台颚式破碎机139KW时间定7秒没起来,改8秒启车1分钟上级400A开关跳了,高压侧跌落保险烧毁一相,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时间调整不合适吗?还是其他原因?我现在不敢再试了多指教。

内容的回复:

开关过小,600A为宜,这么大的电机启动延时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