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受灰尘影响吗?

楼主(2008-11-11):
我这里有一台设备,到位信号由接近开关发出,接近开关垂直安装,挡铁水平安装。

进来发现工作不稳定,检查线路未见异常。

发现挡铁上有一层灰尘,还有纤维绒绒。

擦净后再运行设备,正常运行。

接近开关是靠金属接近时引起磁场变化,进而影响电位或电流变化,检测信号变化而判断状态。

这样就请问灰尘能够影响接近开关工作吗?

请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不会,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B:
事实上你自己也了解了问题的所在,你下次在擦净前可以换一个接近开关试试,不行再擦净,估计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C:
近接开关不会受到灰尘的影响,光电开关会受灰尘的影向。

网友D:
近接开关不会受到灰尘的影响

不过干静了比较好

网友E:
如果粉尘是金属性的,会影响,如铁粉。

网友F:
严重同意楼上的话。

网友G:
只与距离有关

网友H:
接近开关是电容还是电感?还是光电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粉尘是金属性的,会影响,如铁粉。

网友J:
要看是什么的接近开关了啊,如楼上说的,就有影响的啊

网友K:
只要灰尘不带有金属质,是不会受影响的。是否开关插头腐蚀松动

网友L(2008-12-12):
 接线开关是不会受灰尘影响的。你放心用好了,你换个接近开关试一下。

网友M:
会受影响  如果楼上的兄弟们觉的没有影响的话 那你搞块泥巴放在上面试试?

一般的接近开关的工作原理是当它靠近金属表面的时候 它本身产生涡旋电流 来对其自身的电路导通

从而输出信号   而这个涡旋电流产生的强度会影响电路的导通性能  而涡旋电流的强度是和接近开关与被检测金属表面

的距离以及其中间的介质有关的 而当接近开关表面被大量的粉尘覆盖的话 肯定会对涡旋电流的强度有影响 不过一般影响是不大的

网友N:
同意楼上的说法,很专业。

网友O:
引用 网友P:

会有影响的,如果你的粉尘结的厚的话就回影响到检测距离,那就会影响接近开关的稳定性,我是生产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位移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的厂家,有什么问题我愿意和大家多交流

确实存在影响的。

网友Q:
领教了。。

接近开关最好垂直安装。

网友R:
17楼说法很专业

网友S:
有时间的话清理干净不更好吗?普通灰尘是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T:
近接开关不会受到灰尘的影响,光电开关会受灰尘的影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