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STEP-7 HW Config里面在线查看问题

楼主(2008-11-11):
大家好,我想问下,为什么现在打开HW 硬件配置,想查看变频器或者ET200看通讯是否连上时,点击在线后,提示说程序与硬件配置不一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又没有动过硬件

注:前段时间因现场实际需要,DP总线上多挂了两台变频器,但这两台变频器工作是正常的,而且当时挂上去时,我记得还可以“在线”,只是在下载硬件配置时忘记编译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影起,麻烦各位高手细心解答,谢谢!

网友A:
可以用离线与在线进行比较一下,看究竟哪里不一致,你在离线的状态下,能看到新挂的那两台变频器的硬件组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离线与在线进行比较一下,看究竟哪里不一致,你在离线的状态下,能看到新挂的那两台变频器的硬件组态吗/.

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对:千山独步 关于

可以用离线与在线进行比较一下,看究竟哪里不一致,你在离线的状态下,能看到新挂的那两台变频器的硬件组态吗/.

内容的回复:跟本就不能在线啊,怎么比较嘛

楼主:
离线可以看到那新挂的两台变频器,就是不能“在线”,生产还是照常进行的,没什么影响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