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缆沟有积水的问题

楼主(2008-11-11):
电缆由于一些其它的原因,一到下雨天就会在沟里有积水,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还有就是如果是清水,那么VV型电力电缆常期泡在水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般电缆沟是有上下层的而且下层是通下水道的一般不易积水,W型电力电缆只要没大的过载外层没大的损伤一般泡在清水里没大的问题

网友B:
泡就泡了呗,只要线没有破皮,有一点水,电缆的散热还好一些哦

网友C:
如果有接头的话一定要处理好接头,我们公司的高压电缆就是因为接头处泡在水里爆了。

网友D:
2楼高人,不过电缆没有损伤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查找电缆沟侵水处,在电缆沟外离侵水处50-100CM挖一条引水沟。

网友F:
我厂的电缆已泡在水里用了15年,没事!但接头不能泡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G:
不过电缆没有损伤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H:
只要电缆是合格产品,并且没破损,没接头,放水里没事,曾经看到一配电室,高压柜下面的电缆沟里全是水,据说是土建做的不好,阴雨天渗透进去的,

网友I:
    感觉只要电缆绝缘层没有损伤,应该无大碍。    我们厂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J:
电缆选用抗渗性能好一点的,然后在沟下打导流槽不就解决了么,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K:
做下防水要好点,以免漏电吗

网友L:
没问题是没问题,但总泡在水里心里要担心的,想办法解决一下才是根本

网友M:
我厂电缆沟前段时间刚处理,电缆不破损应该没问题

网友N:
对,只要没接头就没事,还不能破线。

网友O:
北方这样是不能过冬的,要在电缆沟的低端挖一个深水井,定期抽干。

网友P:
有积水总归是不好的,还是建议想办法处理了。

网友Q:
只要没有破损和接头没有碰到水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O:
北方这样是不能过冬的,要在电缆沟的低端挖一个深水井,定期抽干。

这个法子不错。

网友S:
1加抽水泵

2对电线进行防渗加固

网友S:
1加抽水泵

2对电线沟进行防渗加固

网友T:
同意楼上的,一般容易积水的电缆沟要加排水泵

网友U:
赞同!一定要排水比较好!·

网友V:
引用 网友P:

有积水总归是不好的,还是建议想办法处理了。

网友W:
我们的电缆沟每隔20米左右都要在底部修一个一米深的渗水坑,用铺鹅卵石铺平以便渗水。

网友X:
25楼好办法

网友Y:
找一个恰当的位置,建一个集水坑,装上一个带有液位自动控制的水泵问题解决电缆够积水问题。

楼主:
正在这样做,不过,如果沟底不平且没有一个有效的坡度的话,问题就又会来了!

网友Z:
电缆沟积水到底是不好,特别是电缆有接头、破皮等。绝缘一减低就会增加相间击穿的可能。室外电缆沟布线时一般有考虑积水的问题,电缆定货是有考虑的。室内一般不能有积水。因为电控箱的湿气大,会降低绝缘。

网友AA:
我们厂的配电室条件更差,电缆沟让老鼠和下水道打通了。里面一年四季水满满的。给领导反映几次也没用,不过也没出过问题,就是成天提心吊胆的,

网友AB:
加一个自吸泵,液位控制的,否则长期泡水很麻烦.

网友AC:
ai 哎 揽沟里积水      我们厂里都是这样的啊   我那是冶金厂循环水就在电缆沟里  回水管是塑料的  都破了   都两年多了    也没见出过什么问题  一道夏天配电市里   热气熏天  呵呵

网友AD:
电缆沟不是随便挖的,有规定,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电缆沟不是随便挖的,有规定

制作电缆沟要按标准做

网友AF:
还是看看,好好做做电缆沟吧。

网友AG:
还是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