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内如何防着火

楼主(2008-11-11):
比如在单台的控制柜内如何有能有效的防止柜内着火,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好象是头一次听说啊

风扇不行吗?要不就强冷风降温

着火?那可麻烦了

网友B:
没考虑过,配电柜一般考虑的是IP等级还有防爆

网友A:
没考虑过,配电柜一般考虑的是IP等级还有防爆

楼主的柜子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C:
不用可燃材料

网友D:
不用可燃材料是不可能的

只能尽量少用

楼主:
无人值守那就很有必要用到了!

网友E:
谁做的柜子能保证点不着?呵呵,只能说是尽量注意了

楼主:
楼上说的极是,但有些时候真的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F:
配电柜一般考虑的是IP等级还有防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