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M2A-30CDR-A支持PNP型的接近开关吗

楼主(2008-11-11):
请问CPM2A-30CDR-A支持PNP型的接近开关吗

网友A:
支持的,只要你将PLC的输入的COM端共负极就行了。

网友B:
呵呵,支持啊,日系的PLC对NPN肯定是支持的啊,PNP也可以,学习下,

网友C(2008-12-21):
输入只要npn和pnp混合使用就都可以使用就是注意接线就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输入只要npn和pnp混合使用就都可以使用就是注意接线就没问题

输入只要npn和pnp不混合使用就都可以使用就是注意接线就没问题

网友D:
OMRON的绝对都支持(npn/pnp),只是在接线上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输入只要npn和pnp不混合使用就都可以使用就是注意接线就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输入只要npn和pnp不混合使用就都可以使用就是注意接线就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输入只要npn和pnp不混合使用就都可以使用就是注意接线就没问题

完全正确

网友I:
引用 网友D:
OMRON的绝对都支持(npn/pnp),只是在接线上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是的,接线注意下

网友J:
PLC的输入的COM端共负极

网友K:
omron一般的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