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制动电阻的 功率选择原则

楼主(2008-11-11):
变频器 制动电阻的 功率选择原则

网友A:
看你的电机功率,和刹车负荷。

大于70%刹车负荷,电阻的功率要接近电机功利

网友A:
由于制动电阻为短时工作制,因此根据电阻的特性和技术指标,我们知道电阻的标称功率将小于通电时的消耗功率,一般可用下式求得:

制动电阻标称功率 = 制动电阻降额系数 X 制动期间平均消耗功率 X 制动使用率%

网友B:
http://www.bpq.com.cn/articleHtml/21601.htm

网友C:
1、负载制动的功率=制动电阻的功率;

2、根据负载制动的功率,选择制动电阻的功率,可以选大一点,不能选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