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后转速的计算

楼主(2008-11-11):
一般的转速在工频下的,但是当我调节变频器使频率变为30时的转速怎么计算呢?

计算公式是?

网友A:
         =30/50*Ne

网友B:
r=30*60/电机极对数*转差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50*Ne

网友D:
转速公式:n=60f/p仍然适用,实际转速再乘以其转差率。所以hele说的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转速公式:n=60f/p仍然适用,实际转速再乘以其转差率。所以hele说的对。

楼主:
转差率是固定不变的,忘了,这就好计算了!

谢谢楼上的几位,改天我请客请大家吃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