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智能仪表解决方案

楼主(2008-11-11):
各位高手们:大家好!

       小弟最近帮一个公司改了一套空调节能改造系统,是用双通道智能温度仪表来做为主控件的,这一套系统改造是没问题。但一通电就跳空开,我负载卸了,动作正常。单独给负载通电也能正常工作,我就是弄不明白了,是那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这种现象一点也不怪,楼主是运行变频器带电机就跳是吧,抗干扰措施没有做好呀,

1\D 在PLC电源模块输入端加班220IV滤波器

2、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

3、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端回磁环,

做完这些故障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