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M

楼主(2008-11-11):
有哪位大师用过SIEMENS ET200M?ET200该怎样用?怎样组态,都用到什么软件?求教了

网友A:
就是挂站啊,没有用过,但看过这方面的资料的,对着手册做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先在主站中分配从站的DP地址,(不能重复)组态好ET200M中的模块属性,再将ET200M上的拔码开关地址与组态的地址一致,

注意DP头的位置,首站和末站都在ON位置,中间站在OFF位置,

更多详细内容,建议还是参考一下相关手册吧.

网友C:
挂到直接DP的CPU站上,然后再里面组态ET200M的时面的模块型号就行了。

==============================
愿与各位工控同仁共同进步!
工控交流群:27169600
==============================

网友D:
只能做I/O从站,不带CPU的

网友E:
你的cpu必须带DP,组态从列表中直接拖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F:
CPU须支持总线。。。。。。

网友G:
用STEP7软件组态,先建一个profibus总线,再在总线上添加et200m模块就可以了,组态时的地址必需和拨码开关的地址设置一致

楼主:
谢谢大家,这几天忙没来得及上网。

楼主:
那ET200M中的I O模块还需不需要编程?程序按正常编行不行?

网友B:
组态好DP远程站就可以了,设置好地址,不需要另编程,ET200M中的I O 地址可以直接用..

楼主:
谢谢千山独步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