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3BF21-0XA0隔离型RS232接口编程电缆可和电脑连吗?

楼主(2008-11-11):
6ES7 901-3BF21-0XA0隔离型RS232接口西门子S7-200 PLC 编程电缆可以用于和个人电脑连接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楼主:
怎么也连接不上啊,谁熟悉的话请指点指点,谢谢了

楼主:
没有能肯定的老师吗?

楼主:
凄惨啊,自己顶下,打算买一条了,请相关老师报个具体型号吧~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啊,呵呵,现在国产的很多啊

网友C(2009-05-06):
西门子PLC编程通讯电缆

USB接口系列西门子PLC编程通讯电缆

USB/PPI Multi.masterCable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多主站编程电缆,支持PPI 、多主站PPI、高级PPI协议,及187.5Kbps高速通信,在功能上,100%兼容西门子原装产品(6ES7 901-3DB30-0XA0)(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PPI Multi.masterCable-5M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多主站PPI编程电缆,支持PPI 、多主站PPI、高级PPI协议,及187.5Kbps高速通信,在功能上,100%兼容西门子原装产品(6ES7 901-3DB30-0XA0) 长度5M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PPI Multi.masterCable 光电隔离型西门子S7-200 PLC多主站PPI编程电缆,内置RS232C/RS485转换,带8个DIP开关,支持PPI协议 、多主站PPI协议、高级PPI协议,及187.5Kbps高速通讯。 在功能上,100%兼容西门子原装产品(6ES7 901-3DB30-0XA0)(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PPI 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PPI ISO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PPI+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带适配器、指示灯) 对应台产型号: USB-PPI ISO,

USB-MPI(V5.2) USB接口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注: 此产品支持与其他厂家触摸屏的RS232口连接通讯)

USB-MPI ISO(V5.2)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西门子S7-300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注: 此产品支持与其他厂家触摸屏的RS232口连接通讯)

USB/MPI (V5.3) USB接口西门子S7-300/400 PLC编程电缆, PC端口通信速率19.2Kbps~115.2Kbps自动适应,MPI端口通信速率187.5Kbps和19.2Kbps自动适应,支持与其他厂家触摸屏的RS232口连接通讯,功能同西门子产品:6ES7 972-0CB20-0XA0。

USB/MPI ISO (V5.3)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西门子S7-300/400 PLC编程电缆, PC端口通信速率19.2Kbps~115.2Kbps自动适应,MPI端口通信速率187.5Kbps和19.2Kbps自动适应,支持与其他厂家触摸屏的RS232口连接通讯,功能同西门子产品:6ES7 972-0CB20-0XA0。

LOGO!USB-CABLE USB接口西门子LOGO!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OP170 西门子 OP170系列人机界面的编程电缆(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串口系列西门子PLC编程通讯电缆

PC-PPI ISO 光电隔离型S7-200 PLC用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PPI+ 光电隔离型S7-200 PLC用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 (带适配器,指示灯) 对应台产型号: PC-PPI ISO

PC-PPI 西门子S7-200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2M (6ES7 901-3CB30-0XA0)

PC-PPI 西门子S7-200 PLC用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PPI-3M 西门子S7-200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3M (6ES7 901-3CB30-0XA0)

PC-PPI-5M 西门子S7-200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5M (6ES7 901-3CB30-0XA0)

PC-PPI-10M 西门子S7-200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10M (6ES7 901-3CB30-0XA0)

PC-MPI(V5.2) 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 972-0CA23-0XA0) (注: 此产品支持与其他厂家触摸屏的RS232口连接通讯 )

PC-MPI ISO(V5.2) 光电隔离型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 972-0CA23-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注: 此产品支持与其他厂家触摸屏的RS232口连接通讯)

PC/MPI (V5.3) 西门子S7-300/400 PLC编程电缆, PC端口通信速率19.2Kbps~115.2Kbps自动适应,MPI端口通信速率187.5Kbps和19.2Kbps自动适应,支持与其他厂家触摸屏的RS232口连接通讯,功能同西门子产品:6ES7 972-0CA23-0XA0。

PC/MPI ISO (V5.3) 光电隔离型西门子S7-300/400 PLC编程电缆, PC端口通信速率19.2Kbps~115.2Kbps自动适应,MPI端口通信速率187.5Kbps和19.2Kbps自动适应,支持与其他厂家触摸屏的RS232口连接通讯,功能同西门子产品:6ES7 972-0CA23-0XA0。

PC-TTY 国产西门子S5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2M

PC-TTY 西门子S5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3M (6ES5 734-1BD2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TTY-5M 西门子S5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5M (6ES5 734-1BD2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LOGO!PC-CABLE 西门子LOGO!PLC编程电缆(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D1 057-1AA00-0BA0)

6ES7901-0BF00-0AA0 西门子MPI KABEL TP27 触摸屏与S7-200连接电缆 长度5M

6ES7901-1BF00-0XA0 西门子RS232-CABLE MPI适配器电缆/TP27下载线 长度5M

PC-TP177/OP73 西门子TP177/OP73触摸屏编程电缆

PC-TP170/OP170 西门子TP170/OP170触摸屏编程电缆

6XV1 440-2KH32 西门子OP触摸屏编程电缆,长度3M (6XV1 440-2KH32)

咨询QQ: 269639037

网友D:
我这有编程电缆出售,欢迎咨询购买!qq  523860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