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通讯板CBP/CBP2

楼主(2008-11-11):
1)6se70变频器加装CBP/CBP2通讯板,参数怎样设置?

2)看一些资料P712.1=4是什么意思?

希望大家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一般先设定p918=profibus地址,然后就是参数连接了,可参照下面两张图:

网友B:
楼上给的链接图非常好..

网友C:
你的是不是装置对装置通信啊

网友A:
这就是cbp的通讯功能图

网友D: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

网友E:
看P735和P736

网友F:
p712.1=4,采用PPO4过程参数对象。设置方法参照cbp2板随机手册即可。

网友G:
我手上有4块,优惠出售了。QQ:492298595

网友H(2009-03-20):
首先电子版配置P060=4 P918.1=地址 P060=1   P554.1=3100 P555.1=3101P565.1=3107 P583.1=3407 P585.1=3409 P443.1=3002   p712.1=4,采用PPO4过程参数对象,通常由上位机来设置(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