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 S7-200怎么建立自己的库函数

楼主(2008-11-11):
如题, 我想知道西门子的 S7-200怎么 建立自己的库函数。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可以利用“指令树”中“新建库”,“添加/删除库”命令实现。 正在编译库 "项目1 (v1.0)" .... SBR_0 已编译的库有 0 个错误,0 个警告。 将指令库 "项目1 (v1.0)" 保存至磁盘 "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microwin v4.0\lib\项目1.mwl" 库已成功保存

网友B:
可以利用“指令树”中“新建库”,“添加/删除库”命令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