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一个功率单元发生拉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11):
我公司使用的一台高压变频器,运行过程产生拉弧,整流桥、IGBT爆了,快熔爆了,光纤都烧断啦。。。。三相接线铜排也熔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望各位能给点意见。。。多谢!!困惑中。。。。。。

网友A:
建议楼主贴出哪个公司的,好给客户一个建议。

网友B:
间距不够,放电短路造成!

网友C:
三相输入起弧?移相变压器输出有问题没?直流输出起弧了吗?

楼主:
移相变压器目前测试正常,直流输出没起弧,三相输入起弧,而且看起来有点严重。。。。。厂家就不说了。。。免得又唾液纷飞。。。

相信不少高压变频都出现过起弧现象。只想请教进行技术方面分析,提高一下自己。。。。

网友B:
   “三相输入起弧,而且看起来有点严重”

1、如果短路点在三相输入,就不会烧整流模块;

2、既然烧整流模块,短路点是模块,短路电流所经之处起弧;

楼主:
不仅是整流桥,igbt也爆了。。。如果短路在IGBT或整流桥,短路电流所经过之处起弧,那么整流桥与IGBT之间的连接母派(铜的,且间距和三相输入铜排两两间距差不多)是不是也会起弧?现象是,连接母排没任何损坏,一切正常。

网友C:
我看到过的一款高压变频,快熔是在三相输入侧,如果快熔起作用,三相接线铜排又如何会熔?难道快熔比铜排耐热能力还强?IGBT爆/整流爆都可理解,铜排烧坏不理解,看来是快熔没起到作用。--楼主这款变频,快熔几只?装于何处?

楼主:
快熔两个,装于输入线上方一点(箱体外)紧接输入铜排;三相输入在同一侧,快熔都碎了.......

楼主:
哦,对了,是中间的那个铜排接输入的部分被熔了,另外的两个是快熔的基座支点部分熔了

网友B:
“如果快熔起作用,三相接线铜排又如何会熔?难道快熔比铜排耐热能力还强?IGBT爆/整流爆都可理解,铜排烧坏不理解,看来是快熔没起到作用”

1、看来搂主的系统烧的很厉害,短路电流很大;

2、短路电流大到快熔也不能切断的程度;

3、因为IGBT、整流桥也爆了,所以应该是IGBT最先击穿短路,接着是整流桥、铜排烧坏;

4、强大的短路电流发生在铜排:

1)铜排安装不良,存在严重接触不良问题,三相间距小;

2)由于IGBT、整流桥的击穿短路电流经过铜排时,由于严重接触不良而起弧,起弧后,电弧造成三相铜排短路;

3)由于短路电流太大,快镕无法切断;

楼主:
多谢刘工指导!!   快熔上半部分未熔,下半部分与三相输入线连接的部分熔了......快熔以上连接的铜排正常....看来快熔还是起到切断电流的作用了...

楼主:
短路电流的产生,是不是由于驱动模块出现IGBT同时打开或者是瞬间高压导致IGBT被击穿短路?IGBT有较大的关断电压。此变频器最大电流为200多A,电压10KV。。。。

网友B:
“是不是由于驱动模块出现IGBT同时打开”

1、这个问题是触发脉冲设计的问题;

2、如果有问题,是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B:
“瞬间高压导致IGBT被击穿短路”

1、这是安全系数的问题,如果设计不好,系统会经常出故障,不能正常工作;

2、一般是电网出现过压,负载电流过载,驱动电路故障,或管子质量缺陷等印数导致IGBT击穿;

网友B:
如果只有IGBT击穿短路,或整流模块击穿,没有铜排的电弧短路,快镕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也是。我参考了部分相关设计资料,死区设计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同开情况。IGBT驱动一般都是采取国外厂家设计的吧?会不会因为受到干扰或者其他因素导致驱动出现紊乱等偏差,出现不瞬间同时打开情况?据说有厂家使用的高压变频器所有功率单元都出现IGBT爆炸,有点恐怖

楼主:
系统记录的信息是:过流保护。但是,记录的输入输出电流、电压正常。应该为极短时间出现的过流,不然系统会有记录吧?过流的检测一般是优先级最高的一但过流就会跳闸停机。数据记录估计跟不上动作的速度,软件设计应该也会控制过流出现多长时间才确定为过流保护吧?不然会导致频繁的停机跳闸,因为检测会因为干扰或者是其他因素导致瞬间的检测结果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