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小窍门

楼主(2008-11-11):
1.用节能灯替代普通白炽灯可节电70%-80%,而且节能灯的寿命是普通白炽灯的6倍以上。
2.电器不使用时应切断电源,避免遥控开关、持续数字显示、唤醒等功能电路待机耗能,这约占家庭用电量的10%,如同昼夜常开一盏15瓦到30瓦灯。
3.如果每天使用热水器,不要经常切断电源;如果3—5天或更长时间才使用一次,则用后断电是更为节能的做法。
4.食物应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冰箱内不要塞满食物,储藏量以八分满为宜;减少冰箱门开关次数及时间,每开一次冰箱门,压缩机需多运转十分钟才能恢复低温状态;冰箱内的温度调节档应适中,不宜设成强冷。
5.家用电热饮水机长时间保温耗电较多,用传统的真空瓶胆保温瓶省电、保温效果好。
6. 去除电水壶中电热管上的水垢,可提高加热效率,不仅省电而且能延长水壶的使用寿命。
7. 把洗好的米放在锅里浸30分钟,再用温水或热水煮,能省电30%。
8. 煮同量的米饭,700瓦的电饭煲比500瓦的电饭煲更省电省时。
9. 焖饭比蒸饭更省电,且味道更好,通常蒸饭所用时间是焖饭的1-3倍。
10.保持电饭锅电热盘的清洁,增强导热性能,可减少耗电量。
11. 在用微波炉加工的食品上加盖子,水分不易蒸发,省电味道又好。
12.洗衣机“弱洗”比“强洗”费电,且“强洗”可延长电机寿命;洗衣后脱水2分钟之内即可,衣物在转速为每分钟1680转的情况下脱水1分钟,脱水率就可达55%,通过延长时间来提高脱水效果并不明显。
13.充分利用室内受光面的反射性能,能有效提高光的利用率以节电。
14.选购调温型电熨斗,升温快,达到设定温度后又会恒温,较省电。
15.冬季的空调温度调至18度或以下,夏季的空调温度调至26度或以上,可以降低10%-15%的电力负荷,减少耗电量。
16.及时清除吸尘器过滤袋中的灰尘,可减少气流阻力,降低电耗。

网友A:
不错,有实用性了,支持。

网友B:
楼主真是下工夫了,支持楼主的建议

网友C:
haha,是不是在节能宣传的手册上看的呀^_^

网友C:
^_^同志们,光看了还不行呀,关键是要做到呀^_^

网友C:
节能不是光说说的。^_^…………

网友C:
要看实际行动的………………

网友D:
很好!很有实用性!楼主真是费心了!

网友E:
支持楼主的建议很有实用性

网友F:
我说说我知道的节能小经验
厕所,水房,走廊的灯泡一般都是长明灯,特别是后夜电压高
经常损坏,且费电
白炽灯电压每降低5%,寿命增加一倍,反之亦然
白炽灯电压每降低10%,功率降低约20%,(P=U^2/R)
降低电压可大副延长灯泡寿命,节约电能
常用的降压方法有
1.两个灯泡串连
36V60W与220V200W串联,220V200W电压约200V, 36V60W电压约20V ,220V与220V串联, 每个灯泡电压110V,功率降为1/4
2.36V灯泡接在220/24V变压器上
功率下降到44%
适于厕所,水房等潮湿场所

抛砖引玉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D-9FE4-853784522AE8

网友F:
夏天睡觉时需要微风时,电风扇开至最小档风量仍很大

我是用一个可控硅调速器(最大功率70瓦)
装在明装接线盒中,与插排串联
电扇调速开关开至最高速
转速可以无级调速,当转速调至最低时风扇都能数清转数
缺点是
1.低速时噪声稍大
2.可控硅调速器若质量不好则容易烧
3.功率不能太大

网友F:
夏天在办公室里
空调耗电较多,可采用以下方法节能
1.有时室温并不高但人感觉闷热,
调低温度,加大风速仍改善不大
此时有可能是湿度过高
只需把空调开至
"除湿"即可解决问题
有节约了能源
2.中午提前半小时停止制冷,
用"吹风"档使管路中的冷量释放出来
并使空气循环即可
离开时用定时功能
定时在上班前15分钟开机
保证上班时温度适合
3.给空调加遮阳棚
4.门窗尽量加门帘窗帘

网友F:
公共场所的照明灯

长明灯较多

可采用以下方法节能
1.装声光控开关
2.装微电脑定时器
定时开关灯
0时后关闭一些不常用的灯

3.灯泡串联二极管

网友G:
学习下啊,不错的小窍门啊

网友H:
最主要的,是细心的是做这样,养成随手的习惯

楼主:
对啊,最主要的是要养成习惯。习惯成自然了,也能感染别人。

网友I:
了解一下  做方案好用 不糊涂

网友J:
好方法

值得学习

网友K:
各有各的节能方法和经验了

我也有,不过都被大家说过了

网友L:
很多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M:
既没有冰箱也没有空调。

楼主(2008-12-28):
大家共同努力吧,节约能源。哪怕再小的力量也是一种支持。

网友N:
好方法还挺多的吗!值得学习

网友O:
7. 把洗好的米放在锅里浸30分钟,再用温水或热水煮,能省电30%。

你愿不愿意这么做?

网友O:
15.冬季的空调温度调至18度或以下,夏季的空调温度调至26度或以上,可以降低10%-15%的电力负荷,减少耗电量。

这一条好像是胡锦涛说过!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下工夫了,支持楼主的建议

网友Q:
有心人,值得学习,养成习惯

网友R:
节能,我们在路上也在行动!

网友S(2009-03-01):
不错啊,值得学习!很实用

楼主:
我觉得现在电视台的公益广告真的不错,告诉大家要节能。印象深刻

楼主(2008-11-11):
1.用节能灯替代普通白炽灯可节电70%-80%,而且节能灯的寿命是普通白炽灯的6倍以上。
2.电器不使用时应切断电源,避免遥控开关、持续数字显示、唤醒等功能电路待机耗能,这约占家庭用电量的10%,如同昼夜常开一盏15瓦到30瓦灯。
3.如果每天使用热水器,不要经常切断电源;如果3—5天或更长时间才使用一次,则用后断电是更为节能的做法。
4.食物应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冰箱内不要塞满食物,储藏量以八分满为宜;减少冰箱门开关次数及时间,每开一次冰箱门,压缩机需多运转十分钟才能恢复低温状态;冰箱内的温度调节档应适中,不宜设成强冷。
5.家用电热饮水机长时间保温耗电较多,用传统的真空瓶胆保温瓶省电、保温效果好。
6. 去除电水壶中电热管上的水垢,可提高加热效率,不仅省电而且能延长水壶的使用寿命。
7. 把洗好的米放在锅里浸30分钟,再用温水或热水煮,能省电30%。
8. 煮同量的米饭,700瓦的电饭煲比500瓦的电饭煲更省电省时。
9. 焖饭比蒸饭更省电,且味道更好,通常蒸饭所用时间是焖饭的1-3倍。
10.保持电饭锅电热盘的清洁,增强导热性能,可减少耗电量。
11. 在用微波炉加工的食品上加盖子,水分不易蒸发,省电味道又好。
12.洗衣机“弱洗”比“强洗”费电,且“强洗”可延长电机寿命;洗衣后脱水2分钟之内即可,衣物在转速为每分钟1680转的情况下脱水1分钟,脱水率就可达55%,通过延长时间来提高脱水效果并不明显。
13.充分利用室内受光面的反射性能,能有效提高光的利用率以节电。
14.选购调温型电熨斗,升温快,达到设定温度后又会恒温,较省电。
15.冬季的空调温度调至18度或以下,夏季的空调温度调至26度或以上,可以降低10%-15%的电力负荷,减少耗电量。
16.及时清除吸尘器过滤袋中的灰尘,可减少气流阻力,降低电耗。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T(2009-03-01):
不错,有实用性了,支持.xiexie

网友U:
不错,不过比较实用的是降低电压,延长灯泡的寿命!

网友V:
值得学习!有实用价值!

网友K:
我已经看了几十次了,但我觉得就算是老调从弹是可以时刻题醒人们什么事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