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帮助

楼主(2008-11-11):
我公司有一台差压流量计测量蒸汽流量,我发觉正负压侧冷凝罐温度不同,所以测量误差很大,我百思不得为什会这样,求高人指点 !!!!

qq  303618967

e-mail  Kai-BIN.Zhao.@linde.com

网友A:
引压管漏

楼主:
引压管没有漏,仪表平衡阀也没有内漏

网友B:
是不是流态不稳定,比如蒸汽一股一股的来,容易产生脉动流,引起测量误差。

差压式流量计一般对气流流态要求较严格。

网友C:
冷凝罐与蒸汽管道距离太近 冷凝罐与蒸汽管道不是水平接出 有一侧有漏的(引压管 三阀组 排污阀 表的排污丝堵)

网友D:
给隔离罐保温,如果是像你说的那样

楼主:
回4楼      1.冷凝罐与蒸汽管道距离是近,但正负冷凝罐和管道距离是一样的,温度即使很高那也应该是一样的阿?现在两个冷凝罐摸上去温度明显不一样;

                   2.“冷凝罐与蒸汽管道不是水平接出 ”与温度有关系吗?

                   3.肯定没地方漏

     看来你还是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E:
是否由于节流元件的关系,前后差压不一致,导致冷凝罐里面积液不一样多,导致温度不同?

猜想的,望高手给予指点!~

楼主:
冷凝罐的作用之一就是保证两边液面高度一样。蒸汽不断在冷凝罐凝结,液面超过入口的部分就会顺作蒸汽入口取压管返回蒸汽管线,所以,理论上讲,只要两冷凝罐高度一致,最后两边液面应该是一样的,温度也应该是相同的。

  可问题是为什么两边温度不一样呢?

网友F:
哪一侧的温度高些?现场情况描述再清楚一点,对解决问题有帮助,往往是一个不起眼的现象导致的

网友G:
电话 :15004049483    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网友H(2008-12-11):
温度高的一侧有漏液,需仔细检查,仪表管、一次阀、排污阀、三阀组、变送器本体,一句话查漏。

网友I:
我也很期待看到结果,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J:
很有可能是漏,我认为,哈哈。

网友K:
我感觉两个冷凝罐的温度如果差的不是太大,那温度就不会引起测量的不准,测量不准可能另有原因,不要把焦点放到冷凝罐的温度差异上,只要保证冷凝罐内的介质是凝结水而且高度相同就行,即使较小的温度差异不会引起水重度的变化.三阀组、导压管的漏都可能引起测量不准,如果排除漏的可能,那就重新标定一下变送器的零点和量程,还有就是孔板是否磨损变形等等。

网友L(2009-02-10):
    有伴热的话,查查是不是某一侧的伴热没工作啊??

网友M:
由于温度的 不同,水的密度也不同,所以两引压管的压差出现差异。

网友N(2009-03-22):
肯定是层压管漏了,查!

网友N:
肯定是导压管漏了,查!

网友O:
楼主还是全面的检查以下!

网友P:
差压式流量计的缺点就是引压管环节易发生泄露、堵塞与信号失真故障;压损大;特别是现场要有较长的直管段很难满足。将此提供给你参考。

楼主(2009-05-21):
原因找到啦,是一次阀不能全开,或者说是开度不够,气相冷凝所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