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漏电故障的检修良策

楼主(2008-11-11):
最近在检修中遇到了漏电开关因漏电跳掉的现象。

我采用摇表测绝缘电阻来判断电路的绝缘情况,来予以判断。但是有时遇到漏电跳闸,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当你人在的时候就是几个小时没有关系,人一走就立马出故障。监测也没有任何问题。苦无良策!像这种软性的

漏电不经常发生,有啥子好办法迅速的检查出来?特别是预埋的线路遇到这种情况更加的难查。

网友A:
呵,我们是直接把漏电保护取消掉,漏电保护太麻烦!

不知道别的高人有什么好办法!我先帮你顶起!

网友B:
工厂动力用电一般不用漏电开关 照明、电动工具、检修电源必须配漏电开关。

网友C:
换一个新的漏电开关试试,有时候漏电开关也会出毛病的

网友D:
照3楼所说的试试,不行的话,星期日加个班,把预埋的电缆拖出来检查一次,我单位就有这种现象:空开无故跳闸,哪儿都没毛病,最后就是把预埋的线拖出来,发现有一根被蹭破皮了,与预制板的钢筋接触了。

网友E:
我比较懒,4楼的意见我不太同意,还是三楼的主意好,一般的情况都是漏电保护器的问题,换一个试试。要真是有连电的,再查线也不迟。

网友F:
4楼的意见我不太同意,还是三楼的主意好

网友G:
先换一个新的试试,然后再说下一步。

网友H:
漏电是电工比较头痛的一种故障,一般由易到难的方法,首先你要确定设备是否有问题,再其次是开关,后才是线路,因为经路相对来说出状况的可能性要小一些,我现在就有一个漏电测试的,是以前的台湾同事从台湾带过来送给我的,我们这边有没有卖就没有打听过了,也挺好用的,跟数字电笔有点象,只是前端是一个橡胶舌头,不象电笔是一个锣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