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模拟量仿真问题求解

楼主(2008-11-11):
我用仿真软件仿真fc105为什么cpu运行不了,我打到run位置,但程序里的cpu显示是stop,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在使用FC105的同时,OB1也必须被下载~~

请检查模块诊断~~

以上

网友B:
同意楼上,你要和真PLC一样的操作啊,

楼主:
多谢楼主了,我原来只下载一个,不是两个,现在终于run了,多谢多谢

网友C:
ob1要调用fc105

楼主:
不行啊,我运行了,但是在piw里输入值时没有输出啊,我刚刚接触这个仿真程序,还请多多指教,输入是piw288,int型,输出是md100,

网友D:
你是在变量表里输入的吧,那样是不行的

要在模拟器里输入

网友E(2009-09-17):
组态中没有建立OB81

网友B:
就是和真PLC一样操作,肯定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