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出现波动

楼主(2008-11-11):
dcs送到AI1和AI2的信号是稳定的,但变频器出现频率波动,并且出现1000rpm以上,出现共振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种现象干扰的因素比较大,出现共振现象,可以把那个频率段跳跃掉。

网友B:
问一下楼主,你如果换用电位器后,是否出现波动?根据我的经验,通常是干扰。这类问题我遇到不少。

网友C:
干扰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D:
1.这种现象干扰的因素比较大,出现共振现象,可以把那个频率段跳跃掉,

2.加强信号线的防干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问一下楼主,你如果换用电位器后,是否出现波动?根据我的经验,通常是干扰。这类问题我遇到不少。

电位器也是这样,估计是干扰,请问从哪些方面考虑呢?谢谢

网友E:
严格按照EMC做,该接地的都要接地,线也要用屏蔽线 ,且屏蔽层接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