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11-11):
我是卖旧变频器的,台达的比较多,两种功率互换主板时经常无法变很多参数,如:(VFD-M   P80   )  (   VFD-B   00-01    )而无法做生意

希望那位工程师帮帮忙.联系电话:13706602025酬谢    浙江省温州乐清市

网友A:
如果驱动更换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控制板列换,功率等级与电机参数肯定不一样了,那就要厂家的高级密码了。

网友B(2009-02-09):
我今天也遇到p80不能改

网友C(2012-10-01):
VFD-M改P80方法:先改P76=02再改P80,P80改好后变频器自动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