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低级问题1

楼主(2008-11-11):
请问三菱软件的注释语言如何设置才能从日文改成中文?

我用的软件是:SWOPC-FXGP/WIN-C

网友A:
哦!我好像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子。

网友B:
我以前试过,但没有成功,我也问过其它人,好象没的改,因为它是日文的编程软件,但有些中文的编程软件某些功能不能用,还有一点,首先你的编程软件是否支持中文,

网友C:
要删除字体里面的两种

网友D:
東莞自動化培訓加QQ群:70915707 網址:www.dcplc.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