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c200系列的RTD模块问题!

楼主(2008-11-11):
最近使用HONEYWELL PKS C200的,在对 电机绕组 的温度测量是遇到一个问题。是PT100的,但电机绕组温度测量就两个点,拉了三根线,在DCS柜中测量,A,B,C之间的电阻分别是108,108,2左右,觉得很正常,但DCS却显示142度,对照分度表,应该就是20几度的样子,怎么会这样呢

排除通道坏的可能了。

楼主:
啊,呀,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楼主:
原来发错地方了啊,重新修改了啊,

网友A:
估计是通道组态错误,查是否是PT100的信号类型。另是否对输入的值进行了其它处理造成的。

网友B:
估计是通道组态错误,也有可能是采集块设置成线性处理了!

楼主(2008-12-21):
已经解决了,是重新换了个通道就好了,还是有点没搞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