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W系列伺服电机在速度模式下不工作

楼主(2008-11-11):
我用运动控制卡控制富士W系列伺服电机,在速度控制模式下,输入模拟量电压时,电机不转动,具体状况如下:

1。监视模式下,发现控制卡输出模拟量电压时,驱动器能够接受到输入电压,但是速度命令和平均转矩都为0

2.伺服使能RUN接线正常,可以从监视模式的CONT输入中看到,听电机声音也能听出来

3.运动控制卡编码器连接正常,用驱动器触摸面板上的JOG可以进行试运行,电机动力线连接也正常

刚才发贴竟然显示不出字,换了台电脑,望老师们能给予我一些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已经-13的积分了,如何悬赏20分?这样的悬赏有诚意吗?

网友B:
控制模式是否设对了。

楼主:
模式设定时,我把09号参数的值改成了1,也就是速度控制模式,请问还有其他参数要设定吗?

楼主:
有没有高人能指点下啊 ,急~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你的供应商技术支持,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如果是在上海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请加MSN:yinghua-shu@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