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扭力问题,防止过载~~~

楼主(2008-11-11):
松下伺服可以设定扭力值么?现在问题是设备负载如果稍微过大,需要立刻停机,怎么解决?我的想法是先正常监视它的扭力值,然后设定上限值时比正常值稍微大点,不只可以不?应该怎么设定?

网友A:
目前商用伺服系统的力矩值基本上是由驱动电流表征的,所以想监控力矩,就间接监控电流好了。

网友B:
可以用参数设置最大力矩限制,也可以用模拟量输入限制力矩。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哥可是 我该怎么设定呢?我用的是松下1000W的?

网友A:
松下的参数中应该有用于电流限制的

楼主:
谢谢,波恩大哥,找不到松下的伺服资料了郁闷

网友C:
在工控网的资料库里就有松下伺服的资料,去下一个看看

网友A:
找上海会通,松下的国内最大代理(之一),看看他们是否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