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定位不准,多走。。急!急!急!

楼主(2008-11-11):
    由于客户的设备在广州,目前调试过程中发现,台达PLC控制松下伺服定位不准,多次起停过程中,每次都夺走一段距离。

把电机脱离设备后,监视状态改为指令脉冲输入总数,发现比plc设定发送的脉冲数要多。

初步估计是由于驱动器干扰引起了plc脉冲出现问题;

给驱动器加噪音滤波器后,有些好转,但是还是与plc设定的指令有偏差;

客户说,已经把控制信号线的屏蔽和驱动器的信号地、plc的com-接在一起了;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进么????

着急!!!

网友A:
24V电源是哪儿取的,质量如何,最好拿示波器看看!

楼主:
                         现场没有示波器。

网友B:
信号线的屏蔽和驱动器的信号地、plc的com接在一起了

那不干擾才怪,屏蔽地要使用短而粗的電纜和公共地相連,不能和 PLC com相連。

你找臺示波器看看雜訊。